维纶和三菱怎么通讯

楼主(2013-05-20):
MT6070IH和FX3U通讯线怎么做啊,求教?

官网上的接线图没连上

楼主:
用422BD通讯卡,之前照官网上的 12345 对47123没通讯上,请大师指点啊!

网友A:
不会吧,你是不是接错了。

还有就是PLC和触摸屏设置对了吗?

楼主:
都设了,不行,下午改用485BD但还是不行啊

网友B:
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没什么特殊的

编程口直连或者用编程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你是不是接错了。还有就是PLC和触摸屏设置对了吗?

网友D:
估计是你把8针这头的管脚顺序没搞对,这个1和2很多人都搞错了

技术交流:QQ :541881337

网友E(2017-03-13):
用屏的COM1 4W,买屏是和厂家说要和3U通讯,厂家就有线给你,PLC参数不需要设置

网友E:
要自己做一条12345对12345的公母对调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