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NBUS的

楼主(2013-05-20):
CAN总线是个什么东西呀   是标准还是一条线  网上说的都太专业  能不能通俗点

不同设备间用特定的连就是吗  真实搞不懂

请教高手

网友A:
modbus是什么,CANbus就是什么。。。

网友B:
大部分的都是应用,不见得要了解多深。当然,CAN基本的帧格式还是需要了解。目前CAN应用最多的是CANopen和CAN2A,CAN2B也有不少应用。

至于你初始看不懂,也不用气馁,需要应用才能理解。退一步来说,如果你一看就懂,估计你也没有兴趣再看了。往往都是在应用中理解。

当然,既然是通信,设备之间的接口必须是一致的。多个设备之间的节点又必须是唯一的。

网友C:
CAN总线是一种控制器局域网

网友D:
山东济南伦渠公司专业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PLC 人机 变频器 编程电缆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TCP转换器 以太网转换器 调制解调器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串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光纤转换器 光猫 光缆
7:成套仪表设备安装调试 自动化工程安装 DCS系统安装调试
8:MODBUS温湿度采集模块 CANBUS温湿度采集系统属精密网络型温湿度传感器,
可以设定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1200-19200bps;可与组态软件 PLC等通讯联网
提供RS485输出,供主机采集;通讯协议采用标准modbus协议;特价290元,
用于:粮库、气象站、温室大棚、档案馆、通讯机站、楼宇自控,实验室,机房等456。
9:豪克能超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增强疲劳强度。
振动时效设备 振动时效装置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址www.fuc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