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72=1

楼主(2013-05-20):
模拟运行p372=1有什么意义?

该功能可以让你在不带电机的情况下给启动信号和速度检测有没有输出,IGBT是否工作正常。

在直流母线上接上DC24V,注意这个直流电源的容量要稍微大一点,然后将三个灯泡按星型接法联接,三根线接在变频器的三个输出端,在PMU上进行操作。

此时可以看见三个灯泡轮流点亮,顺序与给定的极性相关。

这个功能常用来检查变频器的主回路工作正常与否,或者是更换主回路元件后进行功能检查。

网友A:
这是什么知识啊  我怎么看不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