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怎么实现0-24V模拟量输出

楼主(2013-05-20):
         如题:台达怎么实现0-24V模拟量输出

         一个项目需要调节一个电磁铁的吸力大小,想通过调节电磁铁的工作电压,

但是PLC的模拟模块只有0-5V的输出,如何实现0-5V转换成0-24V 电流大概是1A。

台达有相应的模块吗, PLC是DVP40EH.

网友A:
  PLC解开时自毁程序视频教程(三菱、西门子、松下、台达等)  需要加364567273

网友B:
加个24V直流电机的调速器不就好了吗,用模拟量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24V直流电机的调速器不就好了吗,用模拟量控制。

 谢谢 有没有什么牌子好推荐的

网友C:
现成的东西我没见过,不过可以自己开发一个板来实现。你那用的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成的东西我没见过,不过可以自己开发一个板来实现。你那...

 目前处于试验阶段    改造后能满足客户需要的话  一共要500个这样的电源板。

网友D:
我用过可调电源可以实现你这个,当时是0-15V 0-1A,用的是航天长峰的4NIC-K系列,可调范围你可以自己定,我当时控制的是油泵的压力调节阀,这东西非常可靠的

网友D:
你用PLC的4-20mA或0-5v直接输出给电源的控制端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可调电源可以实现你这个,当时是0-15V 0-1...

太感谢您了 我找下他们的资料看看

网友E:
加一个上拉电阻   24V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