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接电流表的问题

楼主(2013-05-20):
我厂有一块电盘,用的互感器跟电流表(59L1)都是200/5的,表针摆动频繁,当用手触及表针外壳时,表针随手摆动,互感器到线也不管用,怎么办?请高手帮忙想想办法。

网友A:
"表针摆动频繁,当用手触及表针外壳时,表针随手摆动”,一般是电流不断变化的摆动,属正常现象,与手触及表针外壳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