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通电后不能吸合或吸合后又断开怎么办?

楼主(2013-05-20):
  如果发现交流接触器通电后不能吸合,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检测和处理:

(1)测试电磁线圈两端有无额定电压,若无电压,说明控制回路发生故障,应根据具体电路进行检查处理;若有电压,但低于线圈额定电压,则是电磁线圈通电后产生的电磁力不足以克服弹簧的反作用力,此时应更换线圈或改接电路;若有额定电压,则可能是线圈本身开路,可用万用表欧姆档进行测量(若是接线螺栓松脱,应予紧固;若是线圈断线,应更换线圈)。

(2)检查交流接触器运动部分的的动作机构和动触头是否卡阻。如果卡阻,可修整动作机构,整正灭弧罩,调整触头与灭弧罩的位置,消除二者的摩擦现象。

(3)检查转轴是否生锈或歪斜。如果出现生锈或歪斜现象,应拆开转轴进行清洗,必要时更换配件,使转轴转动灵活。

  如果接触器或吸合后又断开,可能是接触器自锁回路中的辅助触头未接或接触不良,使电路自锁环节失去作用。此时可整修动合辅助触头,使之接触良好。

网友A:
很好的基础知识,绝对的经验之谈!

网友B:
很好的基础知识,接触器吸合时发出声响一般是什么故障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基础知识,接触器吸合时发出声响一般是什么故障呀 ?

 接触器吸合瞬间发出声音是正常情况,但如果声音维持时间很长,就有可能是接触器动作太频繁或者接触器触头无输出电压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