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主触头过热或熔焊怎么办?

楼主(2013-05-20):
交流接触器主触头过热或熔焊,可作以下处理:

(1)由于接触器吸合过于缓慢或有停滞现象,触头处于似接触非接触的位置上,查明后可按“交流接触器吸合不正常”处理方法处理。

(2)触头表面严重氧化和灼伤,使接触电阻增大,造成主触头过热。处理时首先清除主触头表面的氧化层,然后用锉刀轻轻锉平,使触头接触紧密。

(3)由于频繁起动设备,主触头多次受起动电流的冲击而过热或熔焊。此时应避免频繁起动,或者选择能适应操作频率和通电持续率的接触器。

(4)主触头因长时间通过过负载电流而过热或熔焊。此时应减少传动设备的负荷,使其在额定状态下运行,或者根据设备的工作电流重新选择合适的接触器。

(5)接触器三相主触头闭合时不同步,其中两相主触头受很大的起动电流冲击,造成主触头熔焊。在这种情况下,应检查主触头闭合状况,调整动、静触头的间隙,使三相主触头同步接触。

(6)主触头本身抗熔性差,如纯银触头易熔焊。这种触头应予以更换。可采用抗熔能力较强的银基合金触头作为接触器的主触头。

(7)触头的超程太短,应调整触头超程或更换触头。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的基础贴,

网友B:
这样的故障碰到过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