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仿真求解

楼主(2013-05-21):
我想用单片机与PC串口通信,又想用USB的那种JTAG仿真下载调试,请问JTAG可以既仿真又同时串行通行吗?还是我要另外加一条串口线与PC通信呢?我是想用串口调试助手进行单片机与PC的通信的,请哪位大侠玩过,不吝赐教!!

网友A:
用STC的单片机,焊一片MAX232加4个1uf电容就可以用USB转232的电缆下载程序及和PC通讯了,都是同一条电缆,无需其他

网友A:
T宝有三四十块钱一块的开发板,板子上STC单片机都给你装好了的,买一根十几块钱的USB转232的电缆线就可以了,这样省事,不会走太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