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耐视visionpro 4.0.2软件

楼主(2013-05-21):
各位大虾:

         谁有康耐视visionpro 4.0.2软件的详细说明么,我急需一份,中英文都行,非常感谢哦!

网友A:
第一,先来段关于康耐视VisionPro视觉软件的视频,摘自本站

康耐视VisionPro视觉软件http://video.gongkong.com/detail/11953.htm

第二,再来段关于康耐视VisionPro视觉软件的文字说明,摘自本站

康耐视 VisionPro 视觉软件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trade/201004/2010042316020800001.htm

详细介绍:

VisionPro 系统,快速开发强大的应用系统
Cognex ® VisionPro ® 系统组合了世界一流的机器视觉技术,具有快速而强大的应用系统开发能力。 VisionPro QuickStart ™ 利用拖放工具,以加速应用原型的开发。这一成果在应用开发的整个周期内都可应用。通过使用基于 COM/ActiveX 的 VisionPro 机器视觉工具和 Visual Basic ® 、 Visual C++ ® 等图形化编程环境,开发应用系统。与 MVS-8100 ™ 系列图像采集卡相配合, VisionPro 使得制造商、系统集成商、工程师可以快速开发和配置出强大的机器视觉应用系统。

快速建立原型和易于集成
VisionPro 的两层软件结构便于建立原型和集成。交互层利用拖放工具和 ActiveX 控件以加速应用系统的开发;在程序层,将原型应用开发成用户解决方案。基于 COM/ActiveX 技术使 VisionPro 应用系统易于集成第三方实用程序(例如图形函数),而且为整个机器(例如 I/O 、机器人控制、工厂通信)提供了基于 COM 控件应用的易于集成性。

先进的机器视觉软件
Cognex 的视觉工具库提供了用于测量、检测、制导和识别的视觉软件程序组。即使是在最具挑战性的视觉应用中,这些工具也被证实具有高可靠性。

硬件灵活性
VisionPro 的 用户可在较大范围内选择 MVS-8100 系列图像采集卡,以开发视觉应用。经 VisionPro 软件测试和证明,这些图像采集卡为主机提供了用于图像处理和显示的高速图像转移,以获得快速的视觉应用操作。多相机输入、高速度及对高分辨率相机的支持提高了 VisionPro 系统的采集灵活性。

技术优势
• 快速开发强大的基于 PC 的视觉应用
• 简化视觉系统与其他主控制程序的融合处理
• 兼容多种 Cognex MVS-8100 系列图像采集卡
• 通过 QuickStart 拖放工具加速原型应用
• 配合视觉工具库,以获得高性能

VisionPro 的软件结构
VisionPro 提供了易于应用的原型、发展和应用。在交互层,通过系列拖放工具, VisionPro QuickStart 原型环境加速了强大机器视觉系统的开发速度。用户可以很快定义工具、测试工具行为及有效的运行参数之间的连接。通过 QuickStart 或 Visual Basic 可访问 ActiveX 控件。因此,在程序层,原型应用可通过 Visual Basic 或 Visual C++ 增强,以开发出个性化的解决方案。这一性能将使应用系统的开发时间大大缩短。 VisionPro 的结构使用户可从 QuickStart 、 ActiveX 或 COM 对象中的任何一层开始他们的应用系统开发。

网友B(2023-04-27):
引用 网友A:
第一,先来段关于康耐视VisionPro视觉软件的视频,摘自本站康耐视VisionPro视觉软件http://video.gongkong.com/detail/11953.htm 第二,再来段关于康...



感谢大佬,小弟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