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拉

楼主(2013-05-21):
      为什么我的西门子V4.0 STEP7编程软件用不了快捷键指令。例如“LD ”表示常开触点、“=”表示线圈等等。当我打开编程软件输入LD时,什么反应都没有。

               还望各位大哥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
快捷键不是这样使用的,F4输入位逻辑, F6 输出线圈 ,F9其他指令。

其他的快捷键参考软件帮助“快捷键”。

网友B:
楼主说的需要在指令表模式下编程才能使用。

楼主:
怎么我没在帮助窗口找到呢?应该是在梯形图编程模式下也能用快捷键指令的。像三菱的就很好用嘛!

网友C:
用梯形图进行编程啊,都是可以直接选择指令的啊;

楼主:
我的意思是用梯形图编程时,有没有助记符代替某些常用的指令的,用某某字母代表常开触点、某某字母代表常闭触点,某某字母代表线圈。不需要按什么F4(常开)、F6(线圈),这样按很麻烦。举个例子:像三菱的LD表示常开、LDI表示常闭、OUT表示线圈。大家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