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两台富凌DZB300变频器

楼主(2013-05-21):
接修富凌DZB300变频器0.75和2.2KW变频器,一台设备上的。客户说同时出的问题,开机风扇转不显示。首先检查电源板供电基本正常。查到CPU板3.3V时只有0点几伏,1117稳压管严重发烫,拆下1117独立供电输出3.3V正常。看来是负载短路了,测VDD和VSS短路。根据以往经验3.3V上无极性电容短路的多,逐一拆下无极性电容都是好的。最不情愿的事情还是发生了CPU短路,吹下CPU后3.3V供电就正常了。CPU型号是TMS320LF2407APGEA ,其供电脚分别是(28、29  ) (49、50),(85、86),(128、129)四组供电。85、86脚短路。两台都是一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还是第一次发现,CPU是肯定买不到的。哪位师傅有该型号的CPU板或者整机吗?希望能转让一快我。谢谢!

楼主:
两个变频器都是CPU短路。

网友A:
瑞琥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5月。公司购进先进的在线测试仪,专业从事变频器、直流调速器

、PLC、触摸屏等工业产品维修,真正做到IC级电路的维修,为客户节约最大的成本。我们以:成信经营

、服务客户、以质取胜的经营理念;本公司以24小时全天候<此处内容被屏蔽>服务的模式运行,只要您来个电话,我们

将以最大的热情为您服务。
       本公司在湖北荆州,湖南长沙,山东济南开设了分公司 。
专业维修各种品牌
  一、变频器:西门子、科比、巴马格、AB、LG、ABB、明电舍、丹佛斯、伦茨、富士、三肯、三菱、

安川、欧姆龙、施耐德、瑞恩、LUST、SEW、鲍米勒等各种变频器,直流调整器,直流电机。
  二、PLC可编程、工业开关电源、人机界面、DCS卡件及各种控制线路板等工控产品。
业务联系电话13861174060胡先生QQ1457355976
公司网址www.rhdriv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