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传输模块能用在什么地方?知道的朋友来说说吧!

楼主(2013-05-21):
如题,大家来说说看,虽然我们公司做无线传输模块的。

网友A:
无线数据传送、开关信号传送。在现场不容易布线的情况下,什么信号都可以用无线传送,比如温度传感器到调节器的信号;控制系统的仪表信号(0-10V、4-20mA等);遥控开关。

楼主:
无线数据传输模块 无线数传电台  有需要的可联系我 QQ:2338601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