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UPS电源维护解决方案

楼主(2013-05-21):
大型UPS电源是作战指挥、计算机网络、现代通信等设备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一旦供电系统中断,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每年我们都要对大型UPS电源进行一次大的维护,检测其运行状况以及性能才能更好的保证UPS电源的正常运行,延长使用寿命。维护大型UPS电源之前需要准备:各种工具、各种测量仪器、烙铁、焊锡、毛刷、吹风机、吸尘器等,对UPS电源的每个细节都要进行细致的维护。

1、每年要对UPS电源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扫去垢,然后进行全面检查。首先是安全断电,把UPS维修开关切换到维修之路上,切断主电路main1市电1、main2市电2、蓄电池直流开关和bypass旁路开关,使UPS电源置于完全停机状态。保证设备不带电的情况下来维护保养,一定要绝对安全、万无一失。

3、检查UPS电源柜中各种驱动元件和印刷电路插件板,主电源电路、直流供电电路各焊点,焊点有无虚焊、假焊和裂缝,元器件有无烧焦变色现象。停电以后迅速测温或用手摸元器件有无特别烫手的情况,对高稳的器件要做详细的检查,必要时可更换。

4、电解电容有无漏液、冒顶、和膨胀等现象。如果发现某个元器件有变质、功率下降等重大嫌疑,又拿不准情况下,必须立即更换。

5、变压器线圈及连接器件和扼流圈有无过热、变色、分层漆包线脱落,联接线接头是否牢靠。

6、检查各开关接点是否牢靠、烧坏等。

7、检查蓄电池。一是测电压,二是测容量,用电池内阻测试仪检查蓄电池的容量。做到物尽其用,整组电池要保持UPS在满载情况下能工作5分钟左右,否则进行调整更换。

网友A:
这是运行大型UPS人写的吗?蓄电池组的检查是最主要的,假负载都没提,怎样维护蓄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