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STEP7 V5.5 SET PG/PC以太网驱动问题终于解决了

楼主(2013-05-21):
WIN7系统STEP7 V5.5 SET PG/PC以太网驱动问题终于解决了

弄了一个多星期,一直没解决没弄明白的问题,今天解决了,但是还是没明白为什么,可能西门子的软件不需要问为什么吧。 长话短说,与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对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有所帮助:
公司新购电脑,WIN7 旗舰版系统,安装STEP7 V5.5 后,想通过以太网下载程序,于是打开SET PG/PC,以太网选项都带黄色感叹号,上网求助度娘,进群求教网友,上论坛请教坛友,有说系统问题, 有说网卡驱动问题,有说杀毒软件问题,答案很多种,一个一个试。
    先从简单的入手,卸载网卡驱动,下载最新驱动安装,结果问题依旧;
    卸载STEP7 重新安装 ,问题依旧;
    再卸载网卡驱动,再重新安装驱动,问题依旧;
    再卸载STEP7 ,重新安装,问题依旧;
(到此基本灰心了)
    卸载360,问题依旧
    再卸载STEP7 ,重新安装,问题依旧;
    再卸载网卡驱动,重新安装,问题依旧;
(此时砸电脑的心都有了,对WIN7 太失望了,但是不想重装系统)
    中间占停2天,没信心搞了;
    今天突然想起会不会是先安装的WinCC_flexible_2008_SP4搞的鬼 ,于是彻底卸载和WinCC_flexible有关的西门子公司的软件,结果问题依旧,黄色感叹号还是很黄;
     再卸载STEP7 V5.5 ,再重新安装,问题解决。
至此问题解决了,但原因还是搞不懂。希望我的经历对装了西门子其它软件又安装STEP7 出问题的朋友有所借鉴和帮助。

来自技术论坛精选

楼主:
网友疑问:你说打开SET PG/PC,以太网选项都带黄色感叹号!我们现场使用WIN7旗舰版+STEP V5.5未遇到过任何问题呢!我猜想是你的SET PG/PC里面的选项选错了!

楼主:
楼主:你说打开SET PG/PC,以太网选项都带黄色感叹号!我们现场使用WIN7旗舰版+STEP V5.5未遇到过任何问题呢!我猜想是你的SET PG/PC里面的选项选错了!

          我想问一下,我WIN7旗舰版安装STEP V5.5用以太网通讯,为什么显示“在线:不能装载所选择的通讯驱动程序;找不到文件”?

楼主:
同2楼的问题,我的也是win7 32位系统,用STEP7与315PN通讯的时候也是显示找不到驱动程序,重装还是不行,整郁闷了,西门子的软件啊,真是让人欢喜让人愁啊!

楼主:
同2楼的问题,我的也是win7 32位系统,用STEP7与315PN通讯的时候也是显示找不到驱动程序,重装还是不行,整郁闷了,西门子的软件啊,真是让人欢喜让人愁啊!

          软件兼容性的问题,不能怪微软,也不能怪西门子,或许两者都有责任。windows不稳定,主要就在于其PC包络万象的开放性,各种软件系统都试图以我为主去抢资源。谁能设想10年后,PC及系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同行之间的分享很珍贵。

楼主:
楼主的意思是在安装西门子的软件不是按先step7后wincc的次序安装的,而是安装次序相反才导致的。
portal V12将PLC与面板程序集成在一起,一次安装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楼主:
同2楼的问题,我的也是win7 32位系统,用STEP7与315PN通讯的时候也是显示找不到驱动程序,重装还是不行,整郁闷了,西门子的软件啊,真是让人欢喜让人愁啊!
          软件兼容性的问题,不能怪微软,也不能怪西门子,或许两者都有责任。windows不稳定,主要就在于其PC包络万象的开放性,各种软件系统都试图以我为主去抢资源。谁能设想10年后,PC及系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同行之间的分享很珍贵。
          楼主的情况是西门子自身的Flexible和Step7打架。几个软件安装顺序的BUG存在很多年了。

楼主:
应该是几个软件驱动的兼容问题。我遇过CP5711不能用的问题。先是安装的STEP5.5,CP5711用的很好,后来又安装的TIA SP2就出问题了,通不上信。卸载CP5711驱动重装还是不行。后来发现TIA的CP5711驱动比STep7的版本高,但卸载CP5711驱动并重装,CP5711的驱动还是旧的并没有更新成高版本(查看Windows\system下的CP5711.sys属性发现创建时间是以前的),手动删除CP5711.sys文件后插入CP5711重新找到新硬件并更新驱动后工作正常。

楼主:
我遇到过一次是装(WIN7系统)wicc_flexible 2008 在放D盘安装时总提示说缺少ssf文件,后在度娘里里找要放C盘里安装,安装成功。后来卸载了wincc_flexible 再安装时不管是放哪都没法安装,最后把C盘安装目录有关wincc_flexible的文件全删掉,再安装成功了。楼主遇到这种情况,按step7 v5.5资料的建议是先安装step7 v5.5再安装其他的软件,这样其他的软件自然会构架在step7 v5.5下。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楼主:
我遇到过一次是装(WIN7系统)wicc_flexible 2008 在放D盘安装时总提示说缺少ssf文件,后在度娘里里找要放C盘里安装,安装成功。后来卸载了wincc_flexible 再安装时不管是放哪都没法安装,最后把C盘安装目录有关wincc_flexible的文件全删掉,再安装成功了。楼主遇到这种情况,按step7 v5.5资料的建议是先安装step7 v5.5再安装其他的软件,这样其他的软件自然会构架在step7 v5.5下。

          这个问题和楼主的问题是两码事。
          wincc flexible 2008安装程序放在哪个盘都没有问题,要放在根目录下,路径长一级都会提示“找不到SSF文件”,原本就是放在光盘安装的。

楼主:
不管怎么说,在安装西门子软件时,切记请最先安装STEP7 V5.5或STEP7 POR 2010等,否则将出现很多问题。

楼主:
楼主真是费了好大一番心思,不过这个win7系统与西门子软件有些时候是有些不兼容,我当初装step7 v5.5时候,那个设备管理器驱动的确也有个感叹号,我当时以为驱动没装好,检查了网卡驱动都没错,电脑上有三个USB插口,我一个挨着一个插与PLC连接,哪知道还是感叹号,没办法也把PC adapater 驱动程序重新安装,提示驱动已经安装,NND邪门了,于是就找了个CPU找了个无线路由器,把PC adapater 另一端连接PLC这一端连接电脑,在USB插口插入电脑那一刻,立即更新驱动程序,没想到三个口全部换过来试了一下,索性还有一个口可以正常连接,现在我电脑只有一个USB口插入PC adapater 后方能与PLC通讯,真是见鬼,不过连接上了,后来也没在折腾,不晓得有木有碰到类似问题的菜鸟。

楼主:
1,WinCC_flexible安装文件里面好像有说明,2,找不到SSF是安装文件放到了中文目录下面

楼主:
这种问题有点失误性,西门子软件先要安装step7的,而且安装其他软件时,要把step7软件关掉,最好安西门子软件时,其他的西门子软件都关掉,开着的话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A(2013-07-28):
楼主请再次分享下WinCC_flexible_2008_SP4!liwei19850610@163.com

网友B(2013-10-21):
这个问题更新下驱动软件就可以了!你得软件版本有点低好多模块的驱动没有!我也遇到过

网友C(2021-03-29):
重装电脑?

网友D(2022-06-07):
很好  感谢分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