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三十四

楼主(2013-05-21):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三十四

        本文3例都是在网上回答网友的求助帖,其内容为关于PLC编程及硬件电路原理分析的。现整理汇编展示给大家,供大家参考。

        一、求助帖:请教:1.2A  2ms脉宽的脉冲信号如何转换成开关信号作为PLC的输入(注:PLC没有高速脉冲输入)?

        回复:你这1.2A表示的是电流,就是说你是想将1.2A  2ms脉宽的电流脉冲信号变为PLC普通输入口能识别的开关信号。要做到这一点,则要求:

   1、该电流脉冲是单脉冲或频率低于100HZ以下的连续脉冲。

   2、如满足1的要求,则必须先将这电流脉冲转换为电压脉冲信号,而且脉冲宽度要≥5mS为好。可这样实现脉冲转换:

  (1)、用一电阻让该电流脉冲流过,则在电阻二端形成电压脉冲,即实现变电流脉冲为电压脉冲的转换。

  (2)、其变换为电压脉冲的幅度不仅取决该电阻值的大小,还取决于你的电流脉冲源输出所容许的最大电压值。如电流源容许最大输出电压为≤15V,则可取R=10欧,当电流脉冲流过R时将在R二端形成的电压脉冲,其幅度=12V。

   (3)、再将(2)中变换为12V幅度2mS脉宽的电压脉冲变换为幅度=24V、脉宽=5mS的电压脉冲去接PLC的输入口,PLC才可识别该信号。这种变换要通过硬件电路来完成。请见下面电路图,供你参考:

       电路说明:左侧的电阻R1=10Ω,当外输入的1.2A 2mS的电流脉冲流入它时,将在R1上端形成幅度=12V,脉宽=2mS的正电压脉冲,加在U1A的1脚输入端。其U1A与U1B为2输入或非门电路,与C1、R2构成单稳态触发器电路,在无电流脉冲输入时,其U1A的1脚输入端对地电压=0V,U1B的输入脚(5与6)电压=+12V,使其输出4脚对地电压=0V,使U1A的输入2脚电压也=0,故其输出3脚对地电压=+12V,此时C1的电压=0V。这就是该单稳态电路在无信号输入时的稳定状态。此时由于U1B的 4脚=0V,使G1晶体管因基极无注入电流而截止,使后级的G2光耦器件因其发光二极管无电流使其发光,使其光敏3极管截止,此时PLC的输入口I0.0=0。

        当电流脉冲输入时,将在R1上端产生幅度=12V的正脉冲,加在U1A的1脚输入端,使或非门UIA输出3脚立刻由1↓0,由于C1保持突变前的电压不变(=0V),使U1B 的5、6输入脚电压也由1↓0,其输出4脚电位由0↑1,其反馈到U1A的2脚,维持U1A输出3脚=0不变。而U1B的输出4脚=1,使光耦G2的发光二极管得电发光,使光敏三极管由截止变道通,即使PLC的I0.0=1。随着R2向C1充电,使U1B5、6输入点电位由0上升,延时6mS。其值上升到U1B输入为1的阀值时,其U1B的输出立刻由1↓0,即U1A的2脚=0,此时输入的电流脉冲早已结束(即U1A的1脚=0),使U1A输出3脚由0↑1,由于C1保持突变前的电压不变,使U1B 的5、6输入脚电压>+12V,随后C1电压将通过R2向+12V放电,直至C1电压=0 ,其U1B的输入5、6脚电压=+12V,故不会使U1B输出=0改变。当U1B的输出由1↓0时,光耦的光敏三极管由导通边截止,其I0.0也随之1↓0。此时使I0.0=1的脉宽=6mS(即U1B4脚输出脉冲宽度),可确保I0.0可靠的导通。

      求助者又问:……如果我的PLC有高速脉冲输入口,请教该如何做比较简单?

       回复:如你的PLC有高速脉冲输入口,其输入频响高,不必扩展2mS的脉冲宽度,即不需用U1A、U1B等器件组成的单稳态电路,只需用一电阻将电流脉冲转换为幅度=24V的电压脉冲就可以了。其电路组成分二种情况:

    1、如你的电流脉冲源容许最大输出电压为≤25V可用一只20Ω电阻直接并接于PLC的高速输入口与公共地COM之间,而不再需用其它元件。因为这样连接,是将20Ω电阻与PLC输入口的内部电阻相并联,又因这20Ω电阻值<<输入口的内部电阻,其并联值仍≈20Ω,故当这1.2A的电流脉冲流入PLC的输入口时,其电流脉冲流过20欧电阻及内部电阻时,将在输入口产生24V幅度的电压脉冲,即转换后的24V电压脉冲直接加在PLC的输入口,使I0.0的输入状态由0变1。见下图一。

   2、如转换的电压脉冲幅度<<24V(如=12V),可采用一光耦器件进行变换,见下图二:

        又问:能否把它变为电压脉冲后去驱动固态继电器?

        回复:如固态继电器用于作交流开关,而这电流脉冲作为启动与停止这交流开关用的控制信号。可这样处理:

      1、将这1.2A,脉宽:2ms电流脉冲,流经10欧电阻,将会是电阻二端产生12V电压脉冲信号,即将电流脉冲转换为12V幅度的电压脉冲。

     2、用COS 集成电路4013(双D触发器,工作电压为12V)组成一双稳态电路,再用一晶体管和一电阻组成电压跟随器,去触发固态继电器的触发极,即可实现你的要求。见下图:

      电路说明:给一个电流脉冲,R1上端将产生一个+12V幅度的电压脉冲,触发U1A的CLK端,使U1A输出翻转:Q端由0 上跳为1,使晶体管发射极对地产生12V正电压触发固态继电器,使之导通,再给一个电流脉冲,R1上端将产生一个+12V幅度的电压脉冲,触发U1A的CLK端,使U1A输出翻转:Q端有1 下跳为0,使晶体管发射极对地电压=0,固态继电器截止。

    二、求助帖:本人菜鸟初学PLC,现在遇到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侠。

       这是一个循环启动3盏灯的程序 2个之间间隔一秒启动。我编写的如图可是仿真时却实现不了  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  I0.1启动按钮  Q0.1  Q0.2  Q0.3分别为第一,二,三盏灯 T1  T2   T3 为计时器时间为1S 。初来乍到,还请各位大侠出手相救感激涕零。

        回复:你的程序看起来应无问题,如不能循环运行,可能是I0.1按钮选用的是自锁式按钮,即:按下按钮后,使I0.1始终保持=1,其前沿使Q0.3=0、使Q0.1=1....当程序运行到T3得电延时,延时时间到,使T3由0↑1时,由于I0.1=1与T3触点并联,故使T3=1的前沿不起触发作用,即程序段1不动作,使程序到此为止不能继续运行。如I0.1选用点动按钮,其操作时按下按钮立即抬起,程序就会连续循环动作。如将原程序段1改为下图程序,其I0.1选用的按钮类型就不受限制,即点动式、自锁式都可,只要按一下按钮,不管按钮是否抬起,程序都会连续循环运行。

    三、求助帖:怎么样用2个按钮调整CPM1A的时间

如题,我是新手……我们厂的出砖机需要经常调整TIM延时,总是用编程器很麻烦,我需要用2个按钮让操作工随时调整,望各位大哥指点

   回复:你可以这样做:见下梯形图

编程说明:

     1、将原程序用的定时器TIM的定时时间设定值去掉,改用一存储器HR00为时间设定值区。

     2、用一按钮接输入口(如00000)作加法计数按钮:每按一下0000按钮,将使HR00进行加1操作,如连续按按钮N下(N≤9),其HR00最低位值=N,比如连续按9下,则HR00的最低位数=9。

    3、用另一按钮接输入口(如0001)做一桁左移按钮:即每按一下0001,将使HR00内容左移4位,即相当将原HR00值乘10,再送回HR00。

      用这二个按钮,就可实现在PLC运行中中根据需要随时更改定时器的延时时间。如想该定时时间为25秒,即将HR00值置为250(即0.1秒为最小计时单位)可这样操作:

1、先连续按0001一桁左移按钮4下,目的将原HR00值清0。

2、再按0000加法输入按钮2下,此时HR00 的最低4位数=0010(即十进数2)。

3、再按一下0001左移按钮1下,此时HR00最底2位数=0010_0000(即十进数20)。

4、再连续按0000加法按钮5下,此时HR00最底2位数=0010_0101(即十进数25)。

5、再按0001左移按钮1下,此时HR00的数值=0000_0010_0101_0000(即十进数250),即为 25.0(秒),到此置数完毕,即将TIM的定时值改为25.0秒

     本文到此结束,如有不妥之处,请给于指正,本人深表感谢。谢谢大家!

网友A:
该系列文章,极为精彩。

必为精华。

网友B:
电子和电气都懂,很NB啊... ...

网友C:
楼主很牛,有联系方式吗,希望跟你多学习学习

网友D:
高人呀,我也是弱点强电一起搞的。

网友E:
都是经典,没看到还真是想不到方法

网友F:
高手收徒吗,能不能教教我啊

网友G:
LZ真的博学,膜拜下,学习。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电子和电气都懂,很NB啊... ...

网友I:
楼主水平真是太厉害啦。

网友J:
20:08:52

看得出楼主处理问题的经验丰富,逻辑思维很缜密,看完成后收获很大。谢谢。

网友K(2013-06-26):
刚新建的工控群,工控产品买卖,技术承接 欢迎加入103178906!!!

网友L:
我也来学习一下,怎么能加入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