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v变120v三相变压器

楼主(2013-05-21):
三相600伏经变压器出来四个接线头L1,L2,L3,N,请问L1和N电压是多少?L1,L2又是多少?

网友A:
进线端  L1 N 大概电压360V 左右     L1L2肯定是600V      出线端 L1 N大概70V  L1 L2 120V    我想我应该没算错

楼主:
谢谢 能不能确定啊??L1N 是70伏?

网友B:
这可以在某个品牌上的官方网站上查到的  只要有型号就可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