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在线模拟问题

楼主(2013-05-21):
我用威纶通软件EB8000已写好程序,没有屏,想直接用电脑与三菱PLC(FX1N)进行在线模拟。PLC与笔记本应该怎么连接。用什么数据线?(FX1N下载程序用的数据线好用吗?)恳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A:
触摸屏的在线模拟只能知和屏之间的模拟,或者是在电脑上模拟检查程序;不可以和实际中的PLC进行模拟的;

网友B:
不同意一楼观点,我用欧姆龙的PLC和EB8000做过在线模拟。

网友:
FX 系列PLC是可以电脑在线模拟的,使用串口的SC-09一端连三菱PLC,另一端连接PC的RS232(或者是USB-232);在EB8000软件设备列表中将接口类型修改为RS232,还要确认电脑的RS232口是那个COM,例如虚拟口为COM1那在EB8000软件接口中选择COM1。

直接在软件中在线模拟即可。

网友C:
直接连PLC模拟可以,但有时间限制,好像2小时就不动了,必须重启

网友D:
可以的,就是必须用三菱PLC的编程电缆,把电脑当作触摸屏,软件里面的RS485  4W改成RS232,这样就可以了

技术交流 QQ:541881337

网友E:
用三菱PLC的编程电缆COM口

网友F:
引用  的回复内容: FX 系列PLC是可以电脑在线模拟的,使用串口的SC-...

网友G(2014-02-14):
你好,我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情况,用电脑在线模拟与FX-1N,可就是不行,我的通讯电缆用的是PLC编程电缆,USB转SC-09的那种。

网友(2015-12-27):
三楼说的非常对   按三楼说的方法  肯定行   我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