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7-300和mm440实现电机变频调速

楼主(2013-05-21):
求助

谁有关于这方面的程序呀,我自己写的都运行不了,我想用数字量输入输出实现闭环控制,用欧姆龙旋转编码器反馈,但是输入没有开关可以控制,那位大侠可以指点一下呢,模拟量实现的也可以,不胜感激

网友A:
编码器采集的位移量输入PLC,PLC进行简单闭环控制,模拟量输出到变频器,来控制变频器的转速

网友B:
有参考书赶紧点击我们公司网址www.rlzdh.cn

网友C:
http://user.qzone.qq.com/532963140/main

MM440变频器如何通过PROFIBUS通信,全面解释!
欢迎转载!

"佛山工控人"用心分享的西门子PROFIBUS_DP网络,欢迎大家指正!QQ:532963140

网友D:
不知道你的闭环反馈是想转速反馈吗,你直接把编码器接到变频器上,然后选择有速度反馈的模式不就完事了,但是变频器必须有脉冲反馈卡,然后PLC通过数字量或模拟量控制速度给定就OK了,如果想高精度速度控制,必须变频器自身编码器反馈,然后数字设定频率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