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编程软件问题

楼主(2013-05-21):
本人刚接触施耐德PLC,想问问施耐德的PLC编程软件有哪几种啊,是不是用到不同的PLC就要装相应的软件啊。本人新手,求解!谢谢!

网友A:
是的,看你是施耐德什么系列PLC,编程软件是不一样的;

网友A:
看看这一段:

施耐德PLC

施耐德之前在中国推广销售的PLC产品主要有原Modicon旗下的Quantum、Compact(已停产)、Momentum等系列,编程软件是Concept;而TE旗下的Premium、Micro系列则使用PL7 Pro;美商实快旗下的PLC基本上不在中国推广。

现在,施耐德在整合了Modicon和TE品牌的自动化产品后(Modicon今后只代表TE的高端自动化产品系列,不再作为品牌单独出现),将Unity Pro软件(目前已有中文版本V4.0)作为未来中高端PLC的统一平台(小型PLC暂不在此列),目前仅支持Quantum、Premium和M340三个系列。至于Momentum和Micro作为成熟产品未来不会再有多大的改进,所以会继续沿用原来的软件平台。小型的Twido系列现在使用TwidoSoft软件(有中文版本,国外已经开始使用TwidoSuit,不过估计短时间内还不会引入中国进行汉化翻译),至于最简单的逻辑控制器Zelio Logic的编程软件ZelioSoft现在也已经推出中文版了。

施耐德plc编程软件

施耐德plc编程软件是施耐德电气自动化的核心产品,它是新一代软硬件自动化平台。其全新的独创设计缩短了开发时间,处理器的灵活性可以实现更高的性能。基于开放性以及对工具的协同式应用,Unity 在软件开发和控制系统运行上达到了更高水平,它将生产率的提高放在首位。

施耐德plc编程软件是用于 Premium、Atrium 和 Quantum PLC 的通用 IEC61131-3 编程、调试和运行软件包。基于 PL7 和 Concept 的公认标准,Unity Pro 能够帮助我们实现更高的生产率以及更多的软件协作新功能。其集成的转换器可以重用 PL7 和Concept 的 IEC 应用程序。您可以因此减少您的软件投资,降低培训成本,充分利用 Unity Pro 在兼容性和未来开发能力方面无可匹敌的潜力。利用 Unity EFB Toolkit,Visual C++ 开发者可以创建定制的功能,这些功能可以在Unity Pro 中使用。Unity SFC View 是一个Active X 控件,可集成到一个标准的 HMI/SCADA 系统中,用于监视和控制 SFC 程序。

网友B(2014-10-17):
请问TM218系列的用那个版本的软件啊

网友C:
最新的是somachine V4.1

网友D(2018-05-17):
看看资料,学习一下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