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光电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3-05-21):
请问有用过欧姆龙E3JK-R4M1型的光电开关吗,是PNP的还是NPN的???

网友A:
欧姆龙E3JK-R4M1是继电器输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E3JK-R4M1是继电器输出的。

  继电器输出就不分什么 PNP 或是 NPN 啦

楼主:
那从接线方式上怎么区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