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Y11热保护器的应用

楼主(2013-05-21):
1     产品用途

     KY11系列热保护器是一种单刀单掷开关。通常其动作温度范围为35℃-150℃,KY11系列热保护器具有超小体积、感温速度快、动作灵敏、安全可靠、交直流特性好、寿命长等特点,产品广泛应用于镍氢、镍铬、锂离子、锂聚合物等可充电电池组、电动工具、吸尘器、电加热器具(电热毯、电磁炉、直发器、电加热棒等)、分马力电机、水泵、镇流器、变压器、开关电源等产品....

  2  产品特点与效益

     提供符合中国及国际产品检测机构要求的产品,KY11系列热保护器的每一种脱跳温度都经过严格检查,保证双金属片的快速脱跳性能,同时采用先进的制造工艺,每只产品在出厂前都经过温度校准和质量测试,使产品性能持久不变,同时多种连接方式配合不断改进的速动双片的接通/断开结构,可以满足客户个性化的需求。

  3  结构及安装尺寸

     见附件(特殊温度规格及导线根据客户需求制订)

4         性能

产品性能符合标准:DIN EN60730-1、DIN EN60730-2-2、DIN EN60730-2-9、UL2111:1997、UL873:2001、GB/T14536.1-2003、GB/T14536.10-2000;

4.1产品额定电气参数及触点形式:

      产品可用于8A/AC125V、 6A/AC250V及8A/DC12V、6A/DC24V电路工作,并有常闭和常开两种触点形式配置。

4.2 额定动作温度

      产品的标准动作温度和允许公差应符合表1中的动作温度规格的要求;客户有特殊要求的除外。

        表1:KY11系列热保护器动作/复位温度及允许公差对照表:

序号   动作温度(℃)   复位温度(℃)   序号   动作温度(℃)   复位温度(℃)

1   35±4   ≥25   13   95±5   70±15

2   40±5   ≥27   14   100±5   70±15

3   45±5   ≥30   15   105±5   75±15

4   50±5   ≥33   16   110±5   75±15

5   55±5   40±7   17   115±5   80±15

6   60±5   43±9   18   120±5   85±15

7   65±5   46±11   19   125±5   90±15

8   70±5   49±12   20   130±5   95±15

9   75±5   52±14   21   135±5   100±15

10   80±5   55±15   22   140±5   105±15

11   85±5   60±15   23   145±5   105±15

12   90±5   65±15   24   150±5   110±15

 4.3 复位温度

     产品的复位温度和允许公差应符合表1中的复位温度的要求(客户有特殊要求的除外);

4.4 电气强度

a.产品在分断状态时触点之间应能承受AC720V,历时1min而无击穿闪络现象;

b.产品引线(端子)与外壳之间能承受AC1500V,历时1min而无击穿闪络现象;

  4.5 绝缘电阻

a.在正常条件下, 引线(端子)与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在100MΩ以上。(所用表计为DC500V兆欧表)

b.热分断后的触点之间的绝缘电阻在2MΩ以上。

  4.6 接触电阻

接通状态下的产品接触电阻应小于50mΩ。

  4.7 引线(端子)拉力测试

    产品的两引线(端子)应能承受30N的静拉力并保持1分钟,而不断裂或松动.

  4.8 耐低温试验

产品在-40℃的恒温箱中放置2小时,取出放置2小时后测温, 产品的额定动作温度和复位温度值应在标称允差内。

4.9 耐高温试验

产品在比最大工作温度高30℃的恒温箱中放置16小时,取出放置2小时后测温, 产品的额定动作温度和复位温度值应在标称允差内。

4.10 极限短路试验

产品在串接RL1-15A熔断器的电路中承受200A的极限短路电流时,应不引起包裹在保护器上的棉花燃烧。

  4.11 耐潮湿试验

产品在40℃±3℃、相对湿度90%~95%的恒温箱中放置48小时,端子与外罩之间的绝缘电阻在10MΩ以上。

  4.12跌落试验

将产品从700mm的高度,自由跌落在水泥平面或其它坚固的水平面上,产品的温度性能不应超过初始值的±5℃或±5%℃(两者值取最大值)。

4.13 耐久性

     a.产品-电动机组合体堵转18天后,电动机可通电运行,无危险性损伤且附件无故障,

       b.产品在额定电压、电流条件下,外加热源使其动作10,000次后,保护器应能正常通断。

5   其它事项

5.1 温度检测

温度检测用热空气检测法,动作温度检测的升温速率应控制为1℃/1min;用指示灯显示通断状态,通过产品的电流不得超过0.01A。

5.2 产品在安装使用时不能承受大的冲击.

5.3 包装

产品出厂包装采用塑料袋封装和用瓦楞纸板箱的双重包装,因未作防水防潮测试,在运输和堆放过程中要注意下雨和潮湿天气。

5.4 型号规格说明

5.4.1常规标识

5.4.2产品规格说明:KY11系列产品一共分为四类

1.BSXXXC:B-常闭型   S-塑料外壳   XXXC-动作温度规格

2.KSXXXC:K-常开型   S-塑料外壳   XXXC-动作温度规格

3.BTXXXC:B-常闭型   T-金属外壳   XXXC-动作温度规格

4.KTXXXC:K-常开型   T-金属外壳   XXXC-动作温度规格

6   产品出厂检验

    产品出厂前必须经过出厂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6.1 检验项目

a.     外观检查.

b.     温度特性测试.

c.     接触电阻测试.

d.     绝缘电阻测试.

e.     电气强度测试.

f.     引线(端子)拉力测试.

  6.2 抽样方案

      产品抽样方案按GB/T2828.1-2003/ISO2859-1:1999的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批次的抽样数按表2;

   表2: 检验项目的样本量表

序号   检验项目   样本量   AQL   备注

1   外观检查   Ⅲ   2.5

2   额定动作温度测试   Ⅲ   1.0

3   复位温度测试   Ⅲ   1.0

4   接触电阻测试   S-3       Ac=0

5   绝缘电阻测试   S-3       Ac=0

6   电气强度测试   S-3       Ac=0

7   引线(端子)拉力测试   Ⅲ   2.5

7   获取证书

U L 证书号:E340464

VDE证书号:40032175

C B 证书号:DE1-48208

CQC证书号:CQC10002045796

 REACH证书号:GZR10073013231002C

8   特殊要求可以专业制作

如客户对动作、复位温度及导线规格有特殊要求,可以另行协商。

附件目录

■…  电流-时间曲线图(图一)                ■…  电流-温度曲线图(图二)

图一                                             图二

■…结构尺寸图 (图三)

                           图三

网友A:
热继电器么?测试数据也那么多的。

网友B:
怀疑啊?测试数据有这么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