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西门子200PLC 4-20mA模拟量转换程序

楼主(2013-05-21):
各位大神 求西门子200PLC 4-20mA模拟量转换程序  急用

网友A:
看看下面的拷屏图就好做了,很容易的,转换下:

网友B: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datum/200506/9-853B-F5484FF36D00.htm

楼主要学会自己找资料,论坛这样的帖子,库以前好多上传的;

网友C:
关于这个模拟量转换,需要考虑对应的数字值才行,然后在看看下面的截图,这个模拟量转换无非就是一个线性转换而已,简单的带偏置的线性关系转换而已

网友D:
用库文件最简单。不过要知道库文件中的代表的内容是什么。说明一下。S700中如果是4-20MA对应值是6400-32000的,转换时要注意字节,双字节,实数的不同

网友E:
你搜索一下,本网站就有现成的程序。

网友F:
谢谢老师精彩指导辛苦了学习学习

网友G:
引用 网友B:
http://www.gongkong.com/web...

网友H(2017-01-19):
谢谢,虽然内容不是很完整,但还是学习了

网友I(2017-03-04):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网友J(2018-04-24):
程序试用,虽然不是很完整但还是学习了 谢谢~

网友K:
这么好的资料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L(2018-06-26):
手机传图 ▼

说明
手机上传单次不超过20张,每张图片大小不超过20M,总大小不超过20

网友M(2021-10-14):
引用 网友A:
看看下面的拷屏图就好做了,很容易的,转换下:

学习一下吧

网友N:
直接下载个库文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