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51压力变送器poll地址恢复

楼主(2013-05-21):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我们的3051的压力变送器需要将信号送至enraf的伺服液位计中,所以我用375将3051的poll地址由0改成了3。但是由于地址错误,需要再将poll地址改成1。现在问题是我用375无法与3051通讯,把375的poll地址的扫描方式改成逐个询问扫描的模式也不行,375仅仅扫描了0、1地址后就显示找不到设备。

求助哪位能帮我把3051的地址改回来,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3051还用设地址吗,你的是什么变送器,罗斯蒙特的?还是EJA得,变送器进ENRAF液位计还用设地址吗,它本身有压力接受模块,直接接受压力4-20MA信号就行了。不知道你是什么,请具体说下。通讯一般读ENRAF的地址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51还用设地址吗,你的是什么变送器,罗斯蒙特的?还...

 罗斯蒙特的3051  enraf伺服液位计输出三种数据:温度、液位、压力,我将外接的压力变送器信号用hart信号的方式送至伺服液位计,pt100以电阻信号的形式也送进伺服液位计,之后就能通过伺服液位计的CIU模块就能读到温度、液位、压力这三个参数的值,再将CIU用485通讯到DCS上。

但是伺服液位计能检测的hart信号的地址必须是1、2、3这三个地址,三个地址分别代表液位计上多点压力的3个端子。我用的3号端子,所以只能将3051的hart地址改成3

网友A:
ENRAF地址都是内置好的,你改不了的,只能跟着他们的来,我知道你的意思,读1、2、3分别代表液位、压力、温度。你在软件上面改下吧,地址和里面的寄存器地址一样。不行你就换另一个地址比如4、5、6地址。

楼主:
1、2、3代表压力1、压力2、压力3 ......

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3051怎么不通过375就能恢复出厂设置

超越哥您再帮我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