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110KW

楼主(2013-05-21):
请教高手一台ACS800-110KW的变频器修好后放了一个月再用时报4210故障是怎么回事?原来是电容坏了,另外输入电抗器坏了是否可以不用?

网友A:
输入电抗器很难坏的呀。要找找坏的原因才对。理论上可以不用。

网友B:
检查一下RDCU控制板,可以换一个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