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触摸屏与PC机通信的USB线

楼主(2013-05-21):
如题,通信使用哪种USB线,给个型号,或者图片。谢谢啦。

网友A:
 找度娘问问看,有的吧

网友B:
你想用什么样的?254489112@qq.com

网友C:
USB线正常就是打印机线或者小口的

QQ 380311035

PLC触摸屏编程电缆等等

网友D:
找卖给你产品的家伙要一根数据下载线就行,一般买屏就送啊!!

或者你可以找一根USB的打印机线试试看,哈哈!

网友E(2013-06-21):
一头是D形头,一头是方形头。类似现在激光打印机的USB线。

网友F:
一头A口,一头B口的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