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富士伺服系统问题

楼主(2013-05-21):
新手菜鸟求助,求教富士伺服系统alpha 5 smart中,如何通过MODBUS设定电机的目标转速?以前用台达的ASD-A伺服,可以直接对P1-39赋值写入转速,请问富士系统怎么搞?具体参数是哪几个?说明书是看过了,貌似也没有讲明白嘛……请大侠们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A(2013-08-03):
你可以用第一段速度,直接变更多段速度一。

还有一定要把这个参数定性为ram化。

网友B:
与台达P1-39对应的参数是PA1-29,速度一致范围。但含义略有不同,PA1-29是设定与目标速度的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