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线圈断电后铁芯不能释放怎么办?

楼主(2013-05-21):
  如果交流接触器线圈断电后铁芯不能释放,会造成设备失控,威胁人身和设备的安全。因此,一旦出现这种故障,应立即停机进行检修,一般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处理:

(1)安装不符合要求,或新接触器铁芯表面的防锈油未清除干净。若是前者,可重新安装,使倾斜度不超过5

°;若是后者,则擦净油污即可。

(2)在接触器的长期运行中,由于频繁撞击,铁芯极面变形,“凸”型铁芯中间磁极面上的间隙逐渐消失,因此线圈断电后,铁芯上有较大的剩磁,将动铁芯粘附在静铁芯上。处理的方法是用锉刀仔细修整铁芯接触面,保持铁芯中间磁极接触有不大于0.2毫米的防剩磁间隙。此外,将“凸”型铁芯接触面置于磨床上精磨光滑,使铁芯中间磁极面低于两边磁极面0.15-0.2毫米,也可防止出现这种故障。

(3)铁芯磁极面上的油污和粉尘过多,或者动触头弹簧压力过小。对于前者,清除油污即可;对于后者,可调整弹簧压力,必要时换上新弹簧。

(4)接触器的触头熔焊,造成接触器线圈断电后铁芯不能释放,可按“交流接触器主触头过热或熔焊”处理方法处理。

网友A:
见过因质量不好,而致触头熔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