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吸合不正常怎么办?

楼主(2013-05-21):
   交流接触器吸合不正常,是指接触器吸合过于缓慢,触头不能完全闭合,铁芯吸合不紧乃至铁芯发出异常噪声等不正常现象。接触器吸合不正常,可能是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引起的,可采取相应措施予以处理:

(1)由于控制电路的电源电压低于85%额定电压,电磁线圈通电后产生的电磁吸力小,不能将动铁芯迅速吸向静铁芯,造成接触器吸合缓慢或吸合不紧,此时应设法将控制电路的电源电压调整到额定工作电压。

(2)弹簧压力不足,造成接触器吸合不正常;弹簧的反作用力过大,造成吸合缓慢;触头弹簧压力超程过大,使铁芯不能完全闭合;触头的弹簧压力与释放压力过大,造成触头不能完全闭合,处理的办法是适当调整弹簧压力,必要时更换弹簧。

(3)由于动、静铁芯的间隙过大,可动部分卡住或转轴生锈、歪斜,造成接触器吸合不正常,处理时可拆下动、静铁芯进行检查,调小间隙,清洗轴端和支承杆,必要时更换配件。

(4)由于长期频繁碰撞,铁芯板面不平整,并沿叠片厚度方向向外扩张。此时可用锉刀修整,必要时更换铁芯。

(5)短路环断裂,造成铁芯发出异常声响。在这种情况下,应换上同样尺寸的短路环。

网友A:
很好的资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