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廊上有5个灯泡,只有一个灯泡亮,换新灯泡亮光很微弱,请问怎么回事

楼主(2013-05-21):
走廊上有5个灯泡,只有一个灯泡亮,换新灯泡亮光很微弱,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A:
电流跑到另一个灯泡上了,呵呵。

网友B:
电压不够~~~~~~~~~~~~

网友C:
布线方式不对,造成电压过低

网友D:
检查一下线路, 用表测测电压!

网友E:
诺大走廊只装一个灯泡能亮吗!把所以灯泡都换成LED的,省电、寿命长,在有生之年都不用换了。

网友F:
  不能用 LED 灯,还有开关是不是控制的是 零线 呀 ?

网友G:
电路中有的接头虚接了,接触不良。

网友H:
我怀疑电流都流到别的地儿去了

网友I:
线路可有问题,原来可是好的,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压可够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电路中有的接头虚接了,接触不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能用 LED 灯,还有开关是不是控制的是 零线 呀 ?

 为什么不能用LED灯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电路中有的接头虚接了,接触不良。

网友L:
引用 网友E:
诺大走廊只装一个灯泡能亮吗!把所以灯泡都换成LED的,...

LED你就是进口名牌优质品最多3-5年准坏,浙江货的话3个月寿命

网友M:
零线断了吧。。。或者零线接触不良,把灯泡拆下来,测一下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E: 诺大走廊只装一个灯泡能亮吗...

 我自制的,估计能比我的寿命长。

网友N:
你们都猜错了。走廊很长,一个15W灯泡当然光亮微弱。除非多放几盏,或者换个1000W的灯泡试试。

再有就是墙壁变黑了吸光严重。刷白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N:
你们都猜错了。走廊很长,一个15W灯泡当然光亮微弱。除...

哈哈,好欢乐的答案。。。

网友O:
可能是串联了。串联分压啊。

网友P:
估计是串联接法的。。。。。。。。。。。去查一下线路就知道了。。。。。。。。。赶紧改回并联就OK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的回...

 接触不良的话  他的电压同样还是有220啊  除非是线断了

网友N:
平常心心常平   ------------------你何时来揭晓答案?

网友P:
引用 网友N:
平常心心常平   ------------------...

网友R:
有可能是零线和接地线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