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的短路环断裂怎么办?

楼主(2013-05-21):
   如果低压电器的短路环断裂,一般用肉眼仔细观察就可发现。若有备用的同规格短路环,通常换上即可。若无备品,可用原短路环的同样材料按原来的式样和尺寸制做一个短路环。制造短路环的材料有紫铜、黄铜、铝、铁等数种。目前大多数短路环都嵌入铁芯槽内铆装,并用环氧胶粘剂粘于铁芯上,这样,短路环的使用寿命就较长。

   如果不使用原短路环的同样材料制作短路环,或者变更原来的尺寸,则应计算原短路环的电阻,并使变更后的电阻与其相等。即使如此,效果也不会很好,可能产生噪声或导致线圈温升过高。在正常的电磁系统中,短路环的电能损耗约占电磁系统总电能损耗的1/4--1/2。

网友A:
 如果不使用原短路环的同样材料制作短路环,或者变更原来的尺寸,则应计算原短路环的电阻,并使变更后的电阻与其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