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6-DNB

楼主(2013-05-21):
DNB网络能够联接,但隔一二天会出现BUS OFF报警,线已经查了好几次,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请高手指点!!

网友A:
BUS OFF不光是线的问题,还有你网络分布是否合理?距离,干扰等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有人动了,有的工人看到总线上面的接电阻的拨动开关很好奇。就去拨,结果网络不通,那个开关往往很隐蔽。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