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变频节能

楼主(2013-05-22):
假设是离心式水泵,原用电磁阀调整流量,电机的电流是额定电流的80%左右,请分析变频节能是否可行,节能空间有多大?

网友A:
除掉电磁阀通过变频控制电机的转速来实现流量的PID控制是节能的一个好措施,具体节能数据偶没有。

楼主:
撞破烂钟先生讲得对,但是刘志斌先生有个名言说变频器是要耗电的,变频节能是个骗局。所以,节能率就很重要了,如果原来已经是满负荷,恐怕也很难变频节能了。现在是说80%的电流负荷,这种条件还能有效节能吗?或者,负载量多大以下可以节能?

XW:这里有个隐含的概念,就是变频节能只是对轻载或空载的电机才有作用,是这样吗?

东方:请各位专家帮助分析,谢谢!

网友B:
实话实说啦?

网友C:
  这要实话实说,如是常期 80%的电流负荷,那样设备不是利用率不高,变频这时节能是在哪个方面起作用 ?

网友D:
弄个三通调节阀,恒压控制水泵。一样可以节能,而且还没有什么噪声污染问题。测量一下空载状态下的电机电流,看看是满载的多少比例?

变频也不能0~100%调节的,你也要设定一个最低输出比例。

网友E:
变频节能是个骗局,是的,变频空调节能说了多少年了,可是它为什么能节能,专家就是不说

网友F:
如果原来是用电磁阀调整流量,节能就接近电磁阀开闭的比例。所以变频器能节能,是因为在流量小时变频器调整电机转速下降,电机消耗的功率就下降了。变频器消耗功率,大约在变频器容量的百分之一之内。

网友A:
电机的电流是额定电流的80%左右,这个与原用电磁阀调整流量是想矛盾的。如果电磁阀要调整流量那么电机电流就不是额定电流的80%不变。

再者偶认为节能不能是狭隘的节能,不仅仅表示使用变频器比普通运作省了多少度电。

电磁阀平常运行需要电能吧,需要气源吧,需要人员维护吧,需要配件吧,需要采购吧,而且虽然电磁阀的采购费用比变频器要低很多,但是现场的电磁阀的寿命要远远低于变频器。

电磁阀虽然是球阀、蝶阀之类的也是对水产生压降的,这个压降本身就是一个耗能。

使用变频器不仅能够使用现在的工况而且可以随着工艺负荷进行调整,这个现实使用中的工艺负荷是常常变化的。

就是现场所有的都不用电机只维持在额定电流的80%偶认为使用变频器也是节能的,因为偶厂想生产区输送原油的机泵就是这种模式的变频器运行,正常电机转速和原油流量是一定得也就是电机电流长期处于低于额定电流的一个恒定值,而生产装置需要进行负荷调整时工艺人员在通过手操器给变频器一个恒定的开度后然后又维持不变,这种状况如果不节能,厂里不会下大力气和重大资金把所有的原油输送都改为变频电机了。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发言,对东方启发很大。

撞破烂钟先生说“电机的电流是额定电流的80%左右,这个与原用电磁阀调整流量是想矛盾的。如果电磁阀要调整流量那么电机电流就不是额定电流的80%不变。”

也不是80%就一成不变了,是说调整调节阀的开闭,使流量符合生产要求,再测量电流是额定值的80%左右。如果条件改变,电流值也是改变的。但经常是70~80%左右。

这和您说的“原油流量是一定得也就是电机电流长期处于低于额定电流的一个恒定值”是很接近的。假设比较多的情况是80%左右,用变频调速,是否可以有效节能?

XW:这里有个问题是不是可以请教专家,就是阀门关小来节流,电机电流下降,功率也下降,和变频降速节能也有相似的作用,为什么还要用变频节能呢?

东方:肯定是变频节能效果更好了,期待各位的解说。谢谢!

网友G:
几天了,没有新的发言。

XW:既然撞破烂钟先生说了“原油的机泵就是这种模式的变频器运行”那是不是可以讨论,这种原油机泵,如果维持在额定电流的80%,改成变频器,能节省电能多少?

东方:我只会理论分析,对不对由专家评判。要说原油的管道,他这个流速是恒定的,所以分析方法不同于一般的供水水泵。

XW:水和油不同?

东方:这还用问?有人说水变油,那是忽悠!

XW:不是水变油,而是流体特性有不同?

东方:不是说水和油的不同,而是说管道原油的流动和水泵抽水不同。水泵进水口的速度为零,经离心水泵加速后成为高速水流喷出,而原油管道的进水口和出水口的流速是相同的,无需加速,油泵只要克服管道阻力即可。

XW:那又怎样?

东方;很重要!现在若是用阀门限流,实际上是增加了油管的阻力,相当于用串联电阻的方法调节灯泡的亮度,亮度是下来了,电阻也耗电。

XW:这可如何是好?

东方:可以降低电压呀!同样得到减小电流目的,节省了电阻的消耗。

XW:省电多少?

东方:以电流降到80%估算,电阻不变,电压降到80% ,电流也是80%,耗电只有64% ,比原来的80%节省了20%

XW:你说的不算,得请教各位专家。

东方:那是当然,欢迎拍砖。

网友F:
注意,流体的压力、流量和消耗功率不是线性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注意,流体的压力、流量和消耗功率不是线性的。

XW:李大哥说话很有道理,这个非线性怎么解决?

东方:搞电子的都知道非线性,如二极管、三极管特性都是非线性。严格讲,真正线性的器件还就是没有!

XW:原来我们就处于非线性的包围当中啊……那能处理好吗?

东方:应该没有问题。例如白炽灯泡,你说是不是线性?

XW:指定不是线性!热电阻是其冷电阻值的二十几倍!

东方:很好!你这里的灯泡电阻的概念就是在处理非线性!严格讲,电阻是符合欧姆定律的,电压和电流成正比,但灯泡不是这样,所以是非线性,严格讲都没有电阻的准值,真不知道灯泡电阻有多大?但你讲了一个热电阻,就有意义了。

XW:我上初中时就会算60W灯泡的电阻,用的就是    I=P/U   R=U/I

李大师:注意,白炽灯的电压、电流和消耗功率不是线性的。

XW:我们老师说了就用线性电阻公式算,那行不行呢?

东方;这就是线性化处理。因为你在220V条件下,电阻是不变的。

XW:那么在油泵管道里的阻力也能如法炮制吗?

东方:可以啊。固定流速不变,管阻力也就固定了。两种处理方法

           1、用电磁阀调节到设定流速,设电流是80%额定值;

           2、放开电磁阀,用变频器,也调到电流是80%额定值;

           第二种方法比第一种节能20%,有错吗?请拍砖。谢谢!

网友G(2013-09-30):
引用 网友H:
方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注意,流体的压力、流量和消耗...

 向各位大师报告 ,本话题还是有实例的,朋友现场已经根据大家的建议做了节能改造,感谢大家支持。但令人不解的是节能率超出预期,不是20%而是达到35%,这是怎么回事啊?李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