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并联电容器的电压200V和460V的区别

楼主(2013-05-22):
今天拿到一份合同,电容器型号是:BSMJ-0.4-20-3,说耐压是400V ,我公司的电压经常是420V,可以吗

网友A:
耐压越高越好,同样容量的450伏的要比400伏的电流小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400伏肯定不行,要串联才能用。420伏的电网电压峰值是多少?峰值要500多伏。

网友C:
可以使用,不过寿命短、故障率高。如果串联电抗器,就不能用400V的。要用480V以上的。

电容器的容量单位是千乏,容量一定,电压越高,电容量越小,当然电流小了。换电压高的电容器后要注意补偿量是否够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提供这么多细节问题,已经在修改合同,电压升高,容量加大,原来10个20千乏的现在10个25千乏的

网友D:
建议用450V的电容器。用400的寿命受损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