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40联机通讯问题

楼主(2013-05-22):
我厂有台施耐德M340(P34 1000),通讯不上,原USB通讯电缆坏了,现在想用以太网接口通讯,不知该PLC是否支持以太网通讯,如何设置,请大侠指点,感谢。

网友A:
这个看你的PLC的CPU带不带以太网口,还有要么有没有配置以太网模块;

如果有以太网口,没组态的话,你也是通信不上的;要知道IP地址的;

楼主:
没有以太网模块,有网线接口,是与触摸屏联机的,谁有USB驱动?

网友B:
341000 的网线接口是串行口吧,并不是以太网口,所以341000本身不支持以太网通讯的,

其usb通讯电缆就是普通的miniUSB接口线,这种手机数据线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