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PU选型

楼主(2013-05-22):
大家好!

       我们需要改设备两个伺服轴,西门子CPU315T-2DP和CPU315-2DP有什么区别,价格相差大吗?如果选CPU315-2DP 加上什么模块可以和CPU315T-2DP相同的功能

网友A:
这个你最好还是问代理吧,他们知道价钱

网友B:
价格差不多,功能一样。

网友C:
这两个价格差很多吧!315T-2dp是带运动控制功能的

网友D:
如果是力矩,位置或者速度控制,用315-2DP带Profibus的DP的伺服驱动器就可以了。如果需要运动指令(比如插补,同步,还有就是凸轮控制等)的话,最好还是用315T-2DP。315T-2DP的价格肯定比315-2DP贵多了。

网友E:
315T-2DP价格贵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