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转速问题

楼主(2013-05-22):
变频器一般使用过程中,变频器参数频率设为50Hz,转速设为电机额定转速(例如1000r/min),在给定为10V时电机将达到额定转速;

现在我想在给定达到10V时转速变为500r/min,通过改变什么参数能实现?

网友A:
opc的广告很讨厌??????????????

网友B:
OPC是西门子专用,我也特别讨厌西门子(世界最大的行贿厂商,人人得而诛之)

网友C:
我就不用西门子的东西,所有的,不仅仅是变频器。

改偏置可以任意设定模拟电压对应的转速。

网友D:
把最高频设定为25HZ

网友E:
难道我是穿越了?前几楼的回复我看不懂!

网友F(2013-07-07):
模拟信号给定频率,设置额定频率对应的电压值,是个线性关系。比如50hz对应20v。调制10v,给定的频率就是25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