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F302 22KW上电显示A47故障

楼主(2013-05-22):
请教有一台丹佛斯F302变频器 22KW上电显示A47故障24V电源故障,端子24V仅17.5V,不知是哪里的问题,谢谢赐教!

网友A:
看看电容失效了吗?

--------------------------------

北京中关村丹佛斯变频器服务中心

TEL:13311395812   QQ:1254481113

网友B(2013-09-03):
朋友,丹佛斯变频器报A47故障,请先检查控制电源是否有过载,风机是否有卡住而导致控制电源过载,最后再更换控制板以确认是控制板硬件故障。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