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去哪里了

楼主(2013-05-22):
如图,,PT-0312压力控制阀PCV-03012为阀前空压,昨晚出现趋势如下,根据现场人员观察,无大量用水,罐内液位无变化,储罐进料阀无开大趋势,谁能解释阀门op值趋势如下所示,绿色为OPZ值,蓝色为压力趋势。

网友A:
看趋势应该是压力测量值有一点很小波动(蓝线),引起压力控制器的输出较大变化(绿线),其主要原因有PID参数设置不合理,和现场调节阀有点滞后摩擦力造成的组合原因。由于PID设置原因造成微小偏差调节器就有较大输出变化,但是现场调节阀动作迟缓造成压力检测偏差回零缓慢引起PID调节器输出更加大,最后调节阀较大行程变化,在引起压力回归,也有可能是现场调节阀仪表风间歇性脏污引起的随即事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趋势应该是压力测量值有一点很小波动(蓝线),引起压力...

压力波动值附图,标注区间为上图阀门动作区间对应。另如果是这样,那么液位为何一点变化也没有,求指教。谢谢

网友B:
是不是你打自动了,当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看趋势应该是压...

 虽然原则上说一个设备内的各种参数都是互相影响的,但是你这个流程中的压力和液位的影响之间关联作用是不大的,也可以说两者之间的控制策略是不一样的。

压力控制阀控制的是压力值在其设置范围内不过大的发生偏差。

而偶从你的流程图上看到的液位控制是通过这个容器的进料来实现的比如你蓝线上的那个调节阀来实现液位的稳定。

再者液位是一个容量滞后大的参数,短时间容器的介质流量变化对其影响不显著,虽然压力阀开大输出介质流量变大,可是液位容量的包容性造成你这个损失短时间显现不出来,就如同大海里少了几滴水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

 厉害,万分感谢你的回复,已解决,为阀门气源压力不足,填料压盖过紧,导致阀门出现卡塞现象,松填料压盖,调整气源压力便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