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174输出频率与伺服电机的对应关系

楼主(2013-05-22):
用 315T CPU 和 IM174 控制 松下A5伺服电机。

不能确定 IM174输出的脉冲频率和电机的转速的对应关系(怎么设定)!

例如:我想每输出100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同时驱动器中也设定电机每旋转1次的指令脉冲数是10000。

如果丝距是10mm,那么设定定位轴工艺中最大速度为 100mm/s 时,电机转速应为10r/s,即1s内要输出10 * 10000个脉冲给驱动器(在最高500kpps的限制内)。

在IM174硬件组态时有驱动参数最大频率设定(最高转速 / 60 * 10000。这里的最高转速必须是电机参数中的最高转速 还是可以根据使用情况设定???电机参数的最高转速是5000r/min,而我实际应用中最高到 1200r/min 就够了。) 还有标准频率设定。

在S7-Technology中组态电气轴时(作定位轴),发现唯一和电机每转脉冲数相关的是电机的“最大转速”。

难道是通过这个“最大转速” 和 硬件组态中的 ”最高频率“ 对应的吗?

例如我设定最高转速 1200r/min, 最高频率 200K,就能说明电机每转的脉冲数是10000。

我的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吗?  在调试时,不管设定什么速度,电机转速总不变。(可能还有其他问题)

另外,设置编码器的精度也为10000。

烦请各位前辈指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