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补偿控制柜

楼主(2013-05-22):
求滤波补偿控制图,及工作原理,最好配个图,谢谢啦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太大,甚至在大学可以作为一门专业来学习。

有什么使用或者设计中的具体问题可以拿来共同探讨。

滤波补偿一般是选用LC滤波:选择合适的电容值就是补偿,然后根据谐波特性选择一定的电抗值组成LC滤波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太大,甚至在大学可以作为一门专业来学习。有...

 电叉专家,专业电源 UPS EPS

网友C:
负载是随时变化的,要掌握其规律才好设计,滤波补偿不是唯一的方案。低压补偿常用三种方案:并联电容;并联电容串电抗器;SCR动态补偿,选哪种方案要根据负荷情况。

网友D:
呵呵,可以直接联系电叉 HOT 专家定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