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中的设备配电箱

楼主(2013-05-22):
没有电流指示仪表,实际电流75A,

网友A:
母排为什么会变色?是铝排吗?

网友B:
什么意思,是叫看你的配电柜,也太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是叫看你的配电柜,也太差了

 是有点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是叫...

网友E:
恩 ,不是正规厂家做的;不合理;

网友F:
档次太低,便宜货,想我们厂都不让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母排为什么会变色?是铝排吗?

网友H:
75A负荷不大呀,怎么了?输出3个回路,100A的断路器,还不及1/2负载。电源进线小了点。

楼主:
2001年的产品,没有人维护过,铜牌的氧化层,在我们这里这个当时算是最好的啦!箱体国标,1.5的板材,有接零铜牌、接地铜牌,断路器是宁波华通的,也算老牌子啦!后来接线的电工随便了点!让大家见笑啦!

网友I:
这点东西就别浪费大家时间了

网友J:
两个电源插座有问题吧,断路器上端取电。我这电工常这样接,指出后整改,完了图省事还是接母排上。万一插座取电短路还是很怕人的,用插座的不都是电工吧~~~~~

网友K:
是很不安全的哦

网友L:
相当的不安全,至少要做个有机玻璃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