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朋友用过这种传感器

楼主(2013-05-22):
如题目:需要一种传感器,检测距离2米,并可以调整检测距离,自反射型,最大光斑处直径不超过30mm,NPN输出,DC24V,就这些要求,要求进口牌子。有碰到的朋友吗,给点建议啊。

楼主:
检测距离1.5米也可以用,勉强可以,现场没办法用对射。。。。。。。。

网友A:
还真没有见过和使用过这样的传感器,距离有点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有见过和使用过这样的传感器,距离有点远。

恩,是的,激光的,光电的,没有限制。。。。。。。。

网友:
倍加福。对射反射都有。我的翻卷架料位检测就用的这个牌子。

网友B:
本特利、派利斯能做,倍加福也能

网友C:
图尔克的就有你说的这种,以前我用过,具体型号记不清了,可以咨询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图尔克的就有你说的这种,以前我用过,具体型号记不清了,...

网友E:
用欧姆龙对射式的光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尔克的就有你说的这种,以前我用过,具体型号记不清了,...

谢谢狼牙兄。。。。。。

网友F:
很多品牌的安全光幕都 可以达到你这样的要求  你可以在网上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