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跟组态王通信

楼主(2013-05-22):
西门子200PLC 跟组态王通信 怎么能读到V区的位地址啊  比如 怎么读取到V0.0     或者  上位机的开关怎么控制到V0.0  在手册里 V区只有实数跟整数,没有离散的,哪位大师有办法  求解

网友A:
这个直接定义好读取就行,地址弄好好组态王数据库一致,引用变量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直接定义好读取就行,地址弄好好组态王数据库一致,引...

 组态王的格式中   V区不没有离散的数据类型啊  只有实数跟整数唉

网友B:
这个就是PLC中地址和触摸屏中的地址对应起来;

网友C:
组态王驱动帮助里边有与200PLC通讯的详细介绍,可以参照一下。

网友D:
简单, 地址弄好好组态王数据库一致,数据词典建立变量,例如

网友E:
在PLC里直接把要读取的位状态都放在一起,然后读取那个VW。读过来之后,再用脚本将其分解。。。

网友F:
在组态王中建立数据字典的时候  就可以把数据类型搞好    设备连接的时候就设置好就行啦

网友G:
 组态王的格式中   V区不没有离散的数据类型啊  只有实数跟整数唉

将数据以字的形式读入。在组态中使用它的某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