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现象求助

楼主(2013-05-22):
本人在一套设备上使用了FX2N-16MT+FX2N-2DA,程序有465步,PLC没接地,设备在用户那里用来大概半个月出现程序故障(程序故障指示灯亮),清除PLC内存重新灌程序再启动运行几分钟故障就会出现(程序故障指示灯再次亮),从而设备无法工作,换一个新的FX2N-16MT,用了大概半个月程序故障再次出现,小弟请遇到过类似情况并解决了的大侠搭救搭救,这到底是啥情况,拜托啦!!!!!

网友A:
这个程序不是你自己写的,人家在程序设定下了蛊(下蛊原因无外乎你们没有付钱或者你们赶走人家!)

楼主:
是我自己写的程序啊 郁闷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不是你自己写的,人家在程序设定下了蛊(下蛊原因...

强烈要求学习这种巫术,大师,收徒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不是你自己写的,人家在程序设定下了蛊(下蛊原因...

 这种巫术  真的是图了一时的快乐

网友D:
程序发出来看下

网友E:
会不会是负载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负载太大了。。

输出有两个继电器 四个光纤传感器 一个编码器 还有触摸屏

网友F:
第一次见到这种问题!PLC接地是必须的,最好是独产接地。

检查整套系统,有无可能因其他干扰造成内存的损伤。接线是否正确,是否有可能因外部回路,造成PLC内部通电回路故障引起内部电源电压不足或升高。

网友G:
装个隔离电源吧。。。。。。。。。。。。。。。

网友:
遇到过直接使用220v电源连续烧plc电源的,后来380转220不坏了

网友H:
可能周期时间长了点  加一个WDT指令看看,还有一定要接地的。

网友I:
朱工换马甲了??????

网友J:
设备附近是否有高压线电压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