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串口通信

楼主(2013-05-22):
你好,也没有人会mcgs串口通信啊,我的问题很简单,用电脑编一个界面,界面如图。下载进触摸屏后,串口连接,然后用串口发送数据,发送的数据刚刚好可以 在receive按钮输入框下面显示。简单的就是通过串口调试助手通信,我纠结很久了,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A:
记不清楚了,大概应该是mcgs里设备添加串口父设备,然后子设备,子设备应该是自定义协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不清楚了,大概应该是mcgs里设备添加串口父设备,然...

具体点么?不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不清楚了,大概应该是mcgs里设备添加串口父设备,然...

你说的我都知道,我就是不知道那个输入框如何与串口相关联

网友B:
可以使用!WriteSerialStr(参数1,参数2)和!ReadSerialStr(参数1)进行对串口的读写操作

!WriteSerialStr(参数1,参数2)

函数意义:向串口写一个字符串。

返 回 值:开关型。返回值=0:调用正常,<>0:调用不正常。

参    数:参数1,开关型,串口号,从1开始,串口1对应1;

参数2,开关型,写入的字符串。

!ReadSerialStr(参数1)

函数意义:从串口读取一个字符串。

返 回 值:字符型。读取的字符串。

参    数:参数1,开关型,串口号,从1开始,串口1对应1。

网友C:
串口调试助手?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你的 recevise 是接收从 MCGS 输入到 PLC 的数据吗? 如是这样,你只是需要将 输入的数据传送到 PCL 的数据块,然后另一窗口做个这个数据的显示就行。

  在 MCGS 的编程窗口打开就能看到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WriteSerialStr(参数1,参数2...

脚本程序直接写date=!ReadSerialStr(com1)  ,出现了错误,应该怎么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调试助手?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你的 recev...

我的意思其实那个receive可以不用,我在触摸屏里send输入框下面输入一个数字,然后按send按钮,电脑那边的串口就可以显示数据,同样的,在电脑那边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就可以在receive输入框下面接收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WriteSerialStr(参数1,参数2...

我现在直接就定义 一个输入框,脚本程序是date=!ReadSerialStr(0),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还是接收不到任何数据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可...

参数好像不对吧

!ReadSerialStr(参数1)

参数1,开关型,串口号,从1开始,串口1对应1

网友B:
date=!ReadSerialStr(1) 看是否正常

楼主:
正常,但是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发送数据没有反应

网友D(2013-09-20):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你是用MCGS和串口助手通讯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你是用MCGS和串口助手通讯 吗

是啊。问题没有解决,你解决了吗

网友E(2013-12-01):
楼主 问题现在解决了没有 ?我也在做同样的问题呢

网友F(2014-04-30):
我也不会,谁有这样的工程文件,请发到我的邮箱1012063775@qq.com

网友G:
索:s7 200仿真软件s7 200 仿真s7 200学习仿真软件

在 Step 7 MicroWin V4.0中新建一个项目。编译正确后转换成...www.gongyeku.com/datu... 2014-04-08  - 百度快照 - 评价

网友H(2015-04-06):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木有?

网友I(2015-12-08):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可以教教我不?最近刚接触触摸屏

网友J:
楼主解决问题了没,求指教啊

网友K(2017-06-26):
我解决了。可以发送任意自定义的字符串到串口上,有需要的联系我,旺旺淘宝http://c.b1yt.com/h.9m4tQM?cv=VbUUZBZ653R&sm=313a51

网友L(2017-07-28):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可以教教我不?最近刚接触触摸

网友M(2017-11-06):
引用 网友K:
我解决了。可以发送任意自定义的字符串到串口上,有需要的...

你好,您给的网站过期了,想请教下您怎么解决串口助手通讯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回复内容:对: 网友K  我解决了。可以发送任意自...

我刚接触这方面的串口通讯,可以教教我吗?

网友O(2018-03-20):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没解决

网友P:
不错可以尝试一下,说不定哪天就用到了

网友Q(2018-05-28):
这个资料很实用,要努力学习

网友R(2018-07-17):
谁给分享一下,这个我也正在学习,

网友R:
我的邮箱38982737@qq.com,请大侠发我邮箱。

网友S(2018-08-16):
等积分够了,再来下载,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T(2018-12-29):
哪位好心的大佬有这样的源码例子啊,发我邮箱一下 klwy110114@163.com

网友U(2019-06-28):
我的邮箱358426513@qq.com,请大侠发我邮箱

网友V(2019-07-30):
从一楼看到结尾,也没明白到底咋回事。

不都是用的MODBUS,串口助手直接显示数据的吗?不需要设置什么协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