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5FC求助

楼主(2013-05-22):
5.5版的FC,变量声明表做好的,可到下面用不了,换成time也不行,求真相

网友A:
你在IN 里面定义的time1 和 time2 是数据接口,也即是输入数据,定时器编号PLC是定义好了的。

如图:

网友B:
定时器编号的类型是Timer,其设定值的数据类型才是S5Time。

网友C:
上边是T0-T65535,不是timel!

网友A:
谢谢2楼的指点

楼主:
。。。。我在视频里看人家是这么做的,谁知道到我做怎么都不行。。。原来如此,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