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常开按钮控制一个接触器按一次开按一次关

楼主(2013-05-22):
要求是               1.一个常开按钮,

                          2.中继随便用多少个都可以

                          3.要的目的是:按常开按钮一次开而已要自锁,再按常开按钮时这时关,反复的循环着,

网友A:
这类题目经常出现在论坛,有意义吗?要实现这样控制,买一个自锁按钮就行了。

网友B:
简单的就是一个按钮实现启动和停止?

网友C:
不就是单按钮启停电路吗?

网友D:
我看是没有什么帖子可发啦!如果兄弟真不会,还有情可原谅,不过不要拿什么都发帖子。

网友E:
单纯为了设计而设计  没有实用性  不喜欢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就是一个按钮实现启动和停止?

请手指点怎么能实现这样的结果呢?最好画图,刚步入电工行业,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类题目经常出现在论坛,有意义吗?要实现这样控制,买一...

赞同沙发意见!所以丢块砖头楼主研究一下。。。按照下面的玩法,能实现目标么?没用中继,直接就是按钮跟接触器。

网友G:
这个真的是实际和理论结合,真的对设计才真心有用

网友H:
完全没意义,五年前,我去面试,就被问到了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只适合装逼和被装逼用

毫无实际意义~~~~~~~~~~~

网友I:
练练手可以,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完全没意义,五年前,我去面试,就被问到了这个问题 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