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所示的电机铭牌怎样接线

楼主(2013-05-22):
仓库刚买回来的两台倒角机,铭牌标示50HZ/60HZ.   220V/380V该怎么接线呢?共有4根线引出,其中一根是地线。 按我的理解那就是50HZ时接三相220V,60HZ时接三380V.如果这样那就接不了了,我们国家工频三相是没有220这个等级的(如果加个变压器那就算了),60HZ/3相380V这种电压等级在世界上也只有两个国家用,请大谈谈还什么接!

网友A:
"50HZ/60HZ.   220V/380V"光凭这点参数貌似不太好判断哦,最好能找到说明书或使用手册什么的

网友B:
    这个电机的名牌,我看不是楼主理解的那样,不过只有四根出线就怪了,

好像是星形220三角形380.

网友C:
按照普通电机来用吧,能在国内销售的电机,如不做特别说明,就能适应我国的电压等级.接三相380的.

网友D:
星形接法是220V电压,角形接法是380V电压。

网友D:
你可以拆开来看看是不是三角形接线

网友E:
220V/380V,表明当负载电压是220V时,应按星形接法;当负载电压是380V时,应按三角形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HZ/60HZ.   220V/380V"光凭这...

 找为到说明书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50HZ/60HZ.  ...

没有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机的名牌,我看不是楼主理解的那样,不过...

 这个就不用想用什么接法了,就一电动工具,它内部已经接好线了,一根4心0.75平方的电缆引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星形接法是220V电压,角形接法是380V电压。

 这个就不用再讨论用什么接法了,就一电动工具,它内部已经接好线了,一根4心0.75平方的电缆引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拆开来看看是不是三角形接线

 这个就不用想用什么接法了,就一电动工具,它内部已经接好线了,没有接线柱,一根4心0.75平方的电缆引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0V/380V,表明当负载电压是220V时,应按星...

 这个就不用讨论用什么接法了,就一电动工具,它内部已经接好线了,一根4心0.75平方的电缆引出来了!只要我们接上一个插座就行了!现在是接380还是让他们退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普通电机来用吧,能在国内销售的电机,如不做特别说明...

 有一个解释的说法是它所标的50HZ/60HZ  220V/380V 并不是让我们选择,而是说它可以在50-60HZ ,220V-380V这个范围使用。但就是真的是不是这个意思,之所以不好试,是因为是新的

网友A:
奉劝楼主打电话咨询吧,小弟真没遇到过这样的,如果因为接线造成烧电机的话,到时可丢人了,特别是被那些不懂电的领导知道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奉劝楼主打电话咨询吧,小弟真没遇到过这样的,如果因为接...

楼主:
今天接上380试了下,可以运行!

网友G:
星形接法是220V电压,角形接法是380V电压?????????????????

网友H:
你们需要研究下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内部接线 研究了就知道 顶4楼

网友I:
唉 这问题貌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