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变频器远程控制

楼主(2013-05-22):
大家好,问问大家什么是远程控制呢,plc、变频器,上位机可以做到远程控制吗?可以怎么做呢?

网友A:
这种问题的知识容量真心不小。。。

简单说,通过通信手段实现控制目的的,就可以叫做远程控制。

只要具备通信功能的设备,理论上都支持远程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的知识容量真心不小。。。简单说,通过通信手段实...

 不一定只有通信时候才叫远程控制,楼上说的太片面了  容易误导人

网友C:
远程即异地,就这么简单

网友D:
有时业务在谈单时,客户要求远程控制,最后一沟通,发现是在较远的地方控制这个执行机构!放根电缆线就行了!

PLC变频器与上位机做好通讯,通过网络,在异地可以直接监视各修改参数这个是可以的!

网友E:
学习了

今天终于理解了什么叫远程

原以为 只有 双城恋 才叫远程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chinacupor  这种问题的知识...

其实不是我的回帖误导人,只是楼主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坑!

超过一定距离的直接线控确实可以叫做远程控制,通信也可以叫远程控制,那么按照这个精神,所有的控制都可以叫远程控制。区别无非是多远而已,比如从地球到月球,还是从控制箱到设备。。。。

比如你非要说房间里开关控制的灯泡必须算远程控制,我也只能表示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