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低压侧的熔断器熔体熔断怎么办?

楼主(2013-05-22):
   变压器低压侧的熔断器熔体一旦熔断,应根据以下几种情况分别予以处理:

(1)误断   熔体熔断在压接处或其他部位,一般无严重烧伤痕迹。其原因可能是:熔体截面太小;安装时熔体就有伤痕缺陷;熔断器瓷托不固定;熔体压接不紧密;熔体运行时间过长而产生铜铝氧化膜,使接触电阻增大。通常,换上合适的熔体即可恢复正常运行。

(2)过载熔断  通常是熔体中间部位熔断,很少有电弧烧断痕迹。此时应查明过载原因,防止过载。

(3)短路熔断  熔体严重烧伤,熔断器瓷托上残留电弧烧伤痕迹,其原因可能是低压侧线路的零线与相线或者相线之间发生了短路故障。此时应检查由该变压器供电的低压侧线路和设备,查出短路故障点并予以排除,然后重新投入运行。但是,如果在较长的低压侧线路末端短路,由于阻抗大,短路电流较小,熔体烧伤可能不严重。

   消除以上原因,将变压器重新投入运行后,即使声音、外观正常,也应测试其二次电流,如果明显超过额定值,应使变压器停止运行,继续查明其他原因并加以处理,再投入运行。

网友A:
很实用的方法技巧,谢谢楼主分享